仪表输入级,电路分析一下。

楼主(2008-06-06):
大侠分析一下此电路,万能信号输入。

楼主:
智能仪表的万能输入电路,来张大图。

来张大图,刚才的图太小了。

楼主:
我先简要说明一下也算是我的理解,大家看正确否

1.通过45052的AB切换输入通道
2.DG2的脚和1脚输入模拟电压0/1~5v
3.DG2的5,6短接与1输入4~20ma
3.DG1的5脚与1脚输入热电偶
4。DG1的1,3,5脚输入PT100
5.DG1的3脚与1脚输入mv信号。
热电偶输入具有短线检测,热电阻PT100输入采用3线制。
我搞不懂图中的U2C和3906干什么用?那位大侠看看。

网友A:
我们一起来分析

此图是上海某单位的,我也想分析一下.

网友B:
re:智能仪表的万能输入电路

这个电路比较烦,如果用自带PGA和AD的单片机 那么电路简单多了。

---------------冷端补偿??------------------------------
我搞不懂图中的U2C和3906干什么用?那位大侠看看。

网友C:
U2C和3906

10脚是个可变参考点(不知是否是线性的?还是只有两个状态)
运放和三极管能对4052端的状态进行自锁.如要改变,4052输出状态改变就可以了.

不过想想,还得考滤3906的E极电压和R77的电压
U2C正端和负端,到底是哪个控制哪个?
还是看实际的吧,反正这两个东西这样搭有自锁/加速功能,只要条件合适.都可以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