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仪器和PXI总线的问与答

楼主(2008-06-12):
虚拟仪器和PXI总线的问与答

1. 什么是虚拟仪器?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引起了各行业的技术革命。在仪器领域,计算机技术与仪器技术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概念仪器――虚拟仪器。
那么,到底什么是虚拟仪器呢?我们先来看传统仪器的构成,传统仪器由信号采集、信号处理和结果表达与仪器控制三部分组成。在传统仪器里,这三部分都是用电子线路来实现的,即:都是采用硬件来实现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进步,实现各种信号处理功能的软件算法精度越来越高,速度越来越快,在仪器的信号处理部分,用软件代替硬件成为可能,即:用算法代替电子线路,能够实现传统仪器的信号处理功能。同时,结果表达与仪器控制原本就是计算机的“长项”。这样,把传统仪器的后两部分(信号处理、结果表达与仪器控制)用计算机软件来实现,而不再采用硬件(电子线路)来实现,基于这种思想形成的仪器,就叫虚拟仪器。如下图所示……
详细更多**请查看,本文正在参加博客大赛,欢迎大家投票!

http://blog.**/EDN_001/116954/message.aspx

网友A(2008-07-18):
完整的PXI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PXI子系统在数据采集和控制任务方面具有非常快的速度优势。系统中的PXI部件可用于精确控制和数据采集。控制器可以在本地完成跨越多个模块的事件与信号的程控和同步操作。当必须对来自多个源设备的信号进行统一分析,进行通过/失效测试或质量检查时,系统底层的高带宽是非常必要的。

一个完整的PXI子系统是由多个关键部分组成的:
● 首先,判断实现应用目标需要哪些模块。用户可以根据下一页的选型指南,选择出所需模块的类型和数量。然后,查看每种模块的指标,确定它们是否能够满足要求。吉时利的KPXI系列产品包括多功能模块、同步采样模块、深度存储数字化仪,以及各种数字I/O模块等。
● 第二,根据您系统内将包含的模块数量,选择一个平台(即机箱)。
注意,需要保留一个控制器插槽,然后为系统内所需的每个模块分配
一个插槽。吉时利提供的机箱有6、8、14和18个插槽可供选择。
● 第三,不论是何种机箱,系统中必须包含一个控制器。采用嵌入式
PC控制器可以实现紧凑的尺寸和专业的测试系统。远程控制可以是一
个备选项。当使用桌面PC或者另外一个PXI机箱去控制该机箱中的各
个模块时,应该选用两个远程控制器模块和一条连接线。
● 最后,根据图3中附件列表确定您是否拥有构成一个完整测试系统所需
的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