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电路看不懂,给讲一下吧。

楼主(2008-06-13):
(无正文)

楼主:
还有这个

网友A:
A是正确的做法,对输入信号有电流放大作用(不能放大电压

A是正确的做法,对输入信号有电流放大作用(不能放大电压)。
B的电路就有问题,如果输入是理想的0V,输出是5v,输入是5v,输出0。是反向了。实际输入的信号都有钱后沿,也就是说,上升沿从0v经过2.5v到5v。在信号是2.5v时,B图2个三极管都导通,形成逻辑竞争,严重时是要烧毁三极管,所以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