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温度采集波动太大,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8-06-15):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做法是先用mV信号源代替热电偶测试前级电路!

做仪表的一般方法是根据分度表利用MV信号源测试热电偶测量电路,这样可排除热电偶的因素对电路进行调试。

网友B:
是自己开发的扳子吗?

是自己开发的扳子吗?一般情况下那是加热的速度太快,可以把加热的输出功率设小一点.应该会好

楼主:
补充

使用的是K型热电偶,放大AD为AD7705。现在的问题是刚开始的时候温度特别稳定,当加热到1200度时,采集的就开始数就开始乱蹦,甚至直接蹦到零,温度即使降低下来,采集的量还是乱蹦。直到将系统关闭,完全冷却才能恢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