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老是存在50HZ干扰,怎么办?

楼主(2008-06-16):
测量信号在一50HZ信号上呈正弦波波动,怎么也去除不掉,怎么办?

是地线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呢?

网友A:
你把探头短接看还有吗?

网友B:
地线断了

网友B:
2楼的图标怎么越看越别扭

网友C:
呵呵

   应该是你示波器电源地线有问题。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共模干扰!!!

网友D:
接问题

应该是示波器外壳没有接大地吧?或者有一个大负荷设备并在了示波器的供电网路上,如一个排插同时插了一台示波器和一台AC调压器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