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34401的外触发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8):
现在外触发34401用LABVIEW数据采集并保存数据 可是触发的频率再高 读数基本上就是1秒一个 不能1秒10个  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he

  不知道你使用的接口是什么?
  可能是接口总的传输速度影响了读数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串口  接线除了2-3  3-2  5-5  外其余的连线都直接1-1 4-4 6-6 7-7 8-8 9-9  而且 外触发时候总能听到34401的继电器在响  响一下读一个数
 如果不用labview 读数 则外触发可以触发的很快触发一下34401的显示就跟着显示一格数据

网友B:
设置测试模式

量程、精度都会影响测试速度,看看用户手册,里面讲得很详细。

楼主:
谢谢

看了 但是就是做不出来  他上面说1秒0.5 个 还有是1秒6个 但我对他就不好理解了不知到底串口情况外触发下LABVIEW采集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