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高速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08-06-20):
实现对1KHz~100MHz赫兹信号的采集,用单片机可以实现么?

是否一定需要PCI数据采集卡?

网友A:
模拟还是数字?

网友B:
OK

用单片机可以实现 PIC18F6722 高档型系列

楼主:
AVR行不行

AVR有哪款单片机可以实现呢?

网友C:
要用FPGA吧

要用FPGA吧

网友D:
实现对1KHz~100MHz赫兹信号的采集,用单片机可以实现么?

什么样的信号,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

好像:
正弦波最少要五个点.
脉冲得看边沿的上升/下降时间.在一个沿上也要有五个点.

网友E:
100MHz啊~~~ LZ真能想.

虽然说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但这句话可并不是对的哦

网友F:
采样率大概要1G每秒,你要采集多长?哪个MCU有这么快?

采集1秒钟的信号,即使每个样点只有1字节,你也需要一个1GB的内存来存放数据。

网友G(2011-05-17):
不能实现,必须有高速ADC 做前端。处理器内置的ADC速率最高的是DSP 2812,12.5MZ.用采集卡的话,其内就包含了高速ADC模块。
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

网友H(2011-07-23):
使用专业的调理及采集卡吧

网友I(2011-08-22):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

网友J:
100MHz啊~~~ LZ真想玩命.
除了FPGA外无它.

网友K(2011-09-23):
100M的信号最起码得200M以上的采样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