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谁知道哪种传感器可以感应水滴的??

楼主(2008-06-24):
要做个点滴断流报警装置,需要1个可以感应水流的感应器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芯片啊?大概比如点滴断了10秒钟会给个低电压之类的?有没有类似这种的传感器?

网友A:
用线圈

让水滴穿过线圈。
线圈做震荡,电路检测频率变化。10秒钟没变化,就发出你要的信号。

网友B:
检测振幅变化可能更好

空气、水的磁导率都很小,不知道二者的比值有多大。
可能检测振幅会比较容易,水滴的涡流,对振幅会有影响。
检测振幅,比检测频率变化容易得多。
当然,这些都是猜测,需要试验验证。

网友C:
呵呵,不会是红外穿透吧

网友D:
用导电板

在线路板上饶蛇形线,有水就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