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的问题!

楼主(2008-06-26):
问个菜鸟级的问题,TVS管的特性,是不是像普通稳压管,遇到大电压的时候就
瞬间导通,还能自恢复,会不会反向导通?导通压降是多少?
另外,瞬间10A的电流要选多大的TVS管?

网友A:
不是做广告

你可以问一下北京君耀电子,他们专做这个。

网友B:
说说

TVS管是一般是高压瞬间吸收的管子,一般用在防雷保护装置电路。而一般的稳压管都是指低电压稳压,反向击穿电压较低。当超过它的一定的电压就会被击穿而破坏。TVS管没有正负极,而一般的稳压二极管是由正负极的。这只是我个人的小小理解。瞬间10A可以选P6KE33CA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C:
君耀的是过压嵌位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