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压检测……

楼主(2008-06-27):
    我是新手,现在想做个220V交流电压检测的电路,但不知道怎么整,也没有查到有用的东西。望知道的朋友给指点下……
    谢谢啦……

网友A:
先用电阻分压或互感器变为小信号后用AD

网友B:
re

1。变压器降压,光偶、ad
2。光偶、ad

网友C(2009-11-03):
不知道LZ用什么方法解决的啊?

网友D:
多着呢,如果电压的话直接分压,1年前的老贴,都被翻出来了啊。

网友E:
用互感器,安全,精度又不差。

网友F:
应该是互感器最好

网友G:
互感器,还带隔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