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检测6寸管中有没有水流过,一般有什么方法?

楼主(2008-07-01):
只需判断有没有水就行。

网友A:
什么材质的管子呀?

网友B:
在外面探测恐怕难

楼主:
材质未知

现场情况很难说,可能为金属,也可能为非金属。
最好是在外面探测,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就得破坏管道了。

网友C:
水流过总有声音或震动

网友D:
可以用流量计

可以用流量计。

楼主:
流量计价格比较高

我们只关心有没有液体流过,不关心流量。
正在考虑可否通过机械的手段来解决。

网友E:
如果不在管道上加装探头的话,可能用超声波是最好办法!

流量计也有高低档之分嘛!

网友F(2008-08-18):
安装1段透明的管子

网友G:
可以破管,装流量开关吧

网友H:
有没有考虑过湿度传感器?

网友I:
用超声波.或者管道两恻加电极,测电容值的改变...

用超声波探头.或者管道两恻放置电极,测电容值的改变(只适用非金属管道)...

网友F:
用听诊器可以么?

水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