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发现奇怪问题

楼主(2008-07-05):
今天用MAX7219做一个显示程序,发现一个见鬼的事情,大多数都无法点亮数码管,而用一个3年前的板子上,则可以正常驱动显示,费了2个小时查找,改程序,没有进展,只是发现一个规律,05年产的7219都可以正常驱动新的显示板,也可以驱动老的显示板,而07年产的7219只能驱动老的显示板,在新的显示板上好像是数据无法锁存,只间或有一些闪动,这原因是百思不得其解,望那位大侠教我,谢谢!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的

你把MAX7219电源引脚加个0.1uF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B:
可能是假的

低等级产品质量未控制,不同批次的器件芯片很可能不同,性能差异非常大。
MAX7219近年来更改了内部芯片版本,同时市场上有假货,因此不同批次器件可能内部芯片工艺差异很大,键合丝不同,驱动能力也不同。
建议找数只老板上那个批次器件和新买的07批次器件,对比试试就知道了。
或者在X光下看看芯片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