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电力产品设备的同行请进!

楼主(2008-07-07):
其实我的问题很普通,也很常见,就是电力电子这一行的产品
或者设备的取电一般不是220V的市电嘛,那用三相的插头接到
我的设备上,一个头是火线L,一个头是零线N,还有一个是地线。
请问,我的设备的地,就是电路板上的大面积的敷地GND,
芯片的GND,和各个电源模块的GND,可不可以接在这个三相插头的地线上。
如果不能,怎么处理这个三相插头进来的地?电路板上的GND最后这么
处理,不会是悬空吧?谢谢!

网友A:
连机壳上

然后你的板子的地用1M电阻并联103电容后,跟机壳相连

网友B:
那叫三线插头

三相插头的叫法是错误的,三相供电没有插头

网友C(2008-08-20):
三相供电怎么没插头的,四个脚的就是

网友D:
三个脚的不一定是三相

平常用的220V,应该叫做单相电,就是说只有一根火线。
三相电是3跟火线,相位角差120度

网友E:
三相电的三根火线

这是没有零线的

网友F:
LZ说的那个是三脚插头,是单相的!

也可以叫三线插头,但不能叫“三相插头”哦

网友G:
都是大侠在讨论,不过貌似偏题了...

电路板的GND可以悬空,但不安全,可能容易被雷劈,漏电什么的~~~一般都是连机壳,连大地.2楼大侠能说说为什么要1M电阻么?
插头:那个个头贼大的,木头做的,有4个粗粗的腿的就是三相电的插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