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补偿的硬件方法和软件方法

楼主(2008-07-15):
在测量湿度的电路里,要对温度变化进行补偿.
用热敏电阻测温度,请问是用硬件的方法直接补偿好,还是采进温度数值后用软件方法补偿好,湿度传感器的温度湿度曲线知道,且在测量范围内.哪个精度更高些?
谢谢!!!

网友A:
现在大部分仪表都使用软件补偿!

网友B:
软件补偿啊

查表

网友C(2008-08-18):
软件补偿?

软件补偿的话,通常用什么算法?单是查表的话,是不是精度不高?

网友D:
我以往用的是软件模拟补偿

预定几个点(10度,20度,30度的步进都可以),拿10个传感器,每个都在不加软件补偿的情况下得出这些温度点下的数据值,然后统计,每相邻的两个预定点之间求出线形方程(认为线形).这样就得到了补偿的参数方程了.效果挺好.

网友E:
同意5楼的,仪表上的温度补偿大多是这样的

不过还要看楼上的对温度精度的要求了,这种补偿点还是较少,用查表实现也比较简单,至于硬补偿,也有现成的模块,但这种代价比较高

网友F(2011-05-17):
测温范围在30度以内,热敏电阻串并电阻三点S型补偿,精度很高,又简单。45度测量范围也不错。热敏电阻测温要大范围测温,要求精度高。全程精度跟踪。软件要采取一定措施的,比如信号调理,曲线拟合,温度标定。热敏电阻互换性差,量产时标定工作量加大。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