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和电压通道不能共同采集???

楼主(2008-07-16):
  做个仪表进行积算流量,有压力补偿 温度补偿 温度补偿采用PT100 三线制。 通过7135进行转换。各个通道单独送往单片机处理后结果正常。 但是当我把各个通道交替送7135 时 结果却产生误差了。 是流量通道有误差,跳变。
不知道为什么。。怀疑是PT100接线地 和其他通道共地。不知道有那里不对啊。。 采集顺序是: 流量 - 温度 - 流量- 压力- 流量 - 补偿

网友A:
大部分是由于模拟通道切换时的扰动。

我用的是4051:

顺序:流量-地-压力-地-温度1-地-温度2-地

网友B(2009-08-28):
想结识做流量仪表的朋友:jy.1975@163.com

网友C:
只要看的你的电路设计了。

网友D:
电路是什么样的,有程序吗?

网友D:
4051+OP07+7135+89S52程序怎样写

网友E:
延时不够,电压还没有稳定!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模拟开关之后是否有什么“滤波电容”到地。
如果有,问题就在电容上,去掉即可。

网友D:
有没有做这个样仪表的群,

网友G:
有可能是采样阻抗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