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术语知识——照明计算

楼主(2008-07-18):
3.2.1 光强分布;配光distribution of luminous intensity
  用曲线或表格表示光源或灯具有空间各方向的发光强度值。

  3.2.2 对称光强分布 symmetrical luminous intensity distribution
  有对称轴线或至少有一个对称面时的光强分布。

  3.2.3 旋转对称光强分布rotationally symmetrical luminous intensity distribution
  平面上极坐标的光强分布曲线绕轴旋转所得的光强分布。

  3.2.4 总光通量 total flux
  光源在4p球面立体角内的光通量总和。

  3.2.5 下半球光通量 downward flux
  光源或灯具在水平面下的2p立体角内的总光通量。

  3.2.6 上半球光通量upward flux
  光源或灯具在水平面上的2p立体角内的总光通量。

  3.2.7 直接光通量 direct flux
  表面上直接得到来自照明装置的光通量。

  3.2.8 间接光通量 indirect flux
  表面上由其他表面反射之后所得到的光通量。

  3.2.9 参考平面 reference surface
  测量或规定照度的平面。

  3.2.10 工作面 working plane
  在其表面上进行工作的参考平面。

  3.2.11 灯具计算高度 calculating height of luminaire
  灯具的光中心到工作面的距离。

  3.2.12 利用系数 utilization factor
  投射到参考平在上的光通量与照明装置中的光源的额定光通量之比。

  3.2.13 室空间比 room cavity ratio
  表征房间几何形状的数值。其计算公式为:

  (3.2.13)
  式中 RCR——室空间比;

  a——房间宽度;
  b——房间进深;
  c——灯具计算高度。

  3.2.14 室形指数 room index
  表征房间几何形状的数值。其计算公式为:

  (3.2.14)
  式中 K——室形指数;

  a——房间宽度 ;
  b——房间进深;
  h——灯具计算高度。

  3.2.15 平均照度 average illuminance
  规定表面上的照度平均值。

  3.2.16 平均亮度 average luminance
  规定表面上的亮度平均值。

  3.2.17 最小照度 minimum illuminance
  规定表面上的照度最小值。

  3.2.18 最大照度 maximum illuminance
  规定表面上的照度最大值。

  3.2.19 法向照度 normal illuminance
  垂直于光的入射方向的平上的照度值。

  3.2.20 水平面照度 horizontal illuminance
  水平面上一点所接受的照度值。

  3.2.21 垂直面照度 vertical illuminance
  垂直面上一点所接受的照度值。

  3.2.22 维护系数 maintenance factor
  照明装置在使用一定周期后,在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或平均亮度与该装置在相同条件下新装时在规定表面上所得到的平均照度或平均亮度之比。

  3.2.23 维持平均照度 maintained average illuminance
  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不得低于此数值。它是在照明装置必须进行维护的时刻,在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

  3.2.24 初始平均照度initial average illuminance
  照明装置新装时在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初始平均照度由规定的维持平均照度值除以必须进行维护时的维护系数值求出。

  3.2.25 照度均匀度 uniformity ratio of illuminance
  规定表面上的最小照度与平均照度之比。

  3.2.26 平均柱面照度 average cylinderical illuminance
  在给定的一点上,一个很小的圆柱体曲面上的平均照度。圆柱体轴线通常是竖立直的。

  3.2.27 平均球面照度;标量照度average spherical illuminance, scalar illuminance
  位于给定的一点上,一个很小球的整个表面上的平均照度。

  3.2.28 照度矢量 illuminance vector
  用于描述在空间一点上的光的方向特性,它的量值为一个通过该点的表面正反两侧的最大照度差值,由较高照度向低照度的矢量的方向为睛。

  3.2.29 点光源 point light source
  当光源的尺寸与它至被照面的距离相比较非常小时,在计算机和测量时其大小可忽略不计的光源。

  3.2.30 线光源 line light sourec
  一个连续的灯或灯具,其发光带的总长度远大于其到照度计算点之间的距离,可视为线光源。

  3.2.31 面光源 area (surface) light source
  由灯具组成的整片发光面或发光顶棚,其宽度与长度的大于发光面至受照面之间的距离,可视为面光源。

  3.2.32 (光源的或灯具的) 光中心light center (of a light source or luminaire)
  测定和计算时作为原点用的光点。

  3.2.33 灯具间距 spacing of luminaire
  相邻灯具的中心线间的距离。

  3.2.34 灯具安装高度 mounting height of luminaire
  灯具底部至地面的距离。

  3.2.35 灯具距离比 spacing height ratio of luminaire
  灯具的间距与灯具计算高度之比。

  3.2.36 灯具最大允许中高比 maximum permissable spacing height ratio of luminaire
  保证所需的照度均匀度时的最大灯具间距与灯具计算高度之比。

  3.2.37 利用系数法;流明法 method of utilization factor, lumen method
  根据房间的几何形状、灯具的数量和类型确定工作面平均照度的计算法。流明法既考虑直射光通量,也考虑反射光通量。

  3.2.38 逐点法 point method
  利用灯具的光度数据,算出面上各点照度的计算方法。

  3.2.39 单位面积功率 power per unit area
  单位被照面积上灯的安装功率。

  3.2.40 照度比 illuminance ratio
  室内某一表面的照度与工作面上一般照明照度之比。

  3.2.41 混光光源光通量比luminous flux ratio of combined light source
  当采用两种光源混光照明时,前一种光源的光通量与两种光源光通量的和之比。

  3.2.42 等光强曲线 iso-intensity curve
  在以光源的光中心为球心的假想球面上,将发光强度相等的那些方向所对应的点连接成的曲线,或是该曲线的平面投影。

  3.2.43 等照度曲线 iso-illuminance curve
  连结面上等照度的点的曲线或曲线群。

  3.2.44 空间等照度曲线 spacing iso-illuminance curve
  以光源或灯具为中心,在空间中某一剖面上的照度相等的点的连线称为空间等照度曲线。该曲线以直角坐标表示。

  3.2.45 等亮度曲线 iso-luminance curve
  连结面上等亮度的点的曲线或曲线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