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铜电阻温度计有没有3引线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7-23):
不知你要啥?应该都是三线制吧?

楼主:
我说的是工业用的铠装的电阻温度计

工业铂电阻温度计有3引线的有2引线的。
因为铜电阻温度计的精度比较低,所以一般2引线就够用了。不知道铜电阻是否也需要3引线?我要做测试用。

网友A:
3引线是为了进行引线补偿而用,如果不在乎精度,那么都行!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的同学!

我是想知道实际商品的工业铜电阻温度计有没有3引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