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ma的压力信号转变成0-5v的电压.有标准的运放电路吗?

楼主(2008-07-24):
想请教一个问题!麻烦大虾们给解答的详细一些!
就是0-40ma的压力信号转变成0-5v的电压.有标准的运放电路吗?
在就是0-5V的电压用什么样的A/D和单片机接口!!!1
谢谢

网友A:
为什麽不简单点!

用一个可调电阻将电流信号变换成所需的电压信号//1
0--5V电压可以直接用在单片机的A/D口上,选带A/D的单片机要比分着买省钱吧!
呵呵

网友B:
直接用可调电阻是可以,但得考虑前面的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