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022示波器测试报告.

楼主(2008-07-24):
1.1和2通道的调节不方便,调幅度要按下按钮,选了一通道才能调节,不方便,模拟的都是分开的
2.我觉得彩色没有必要
3.菜单有点不方便,还不如一直弹出来.
4.触发不太好.
5.里面的继电器老是切,和量程有关
总体来说可以,一般用够了,但要向泰克学习

网友A:
便宜

   便宜的东西也只能做成那样了

网友B:
"向泰克学习"

做示波器當然要"向泰克学习"

网友C(2008-09-09):
alex803你就别放水了

Agilent,Lecory都比TEK差很多。

尤其是在新技术的应用和产品的档次上。

Agilent是以前的HP,他的仪表性能一直是跟在TEK后面跑的。只不过HP 在射频测量领域稍微强那么点。而在示波器领域,HP一直是落后的。

Lecory,力科就不用说了,和TEK不是一个档次的。差距太大了。

TEK一直引领图形测试的潮流。只不过因为TEK有一些低端产品你就认为他不好?我告诉你,Agilent也有低端产品,就是普源代工的,可想而知Agilent的技术含量。他们只不过把普源的拿来,换个外壳,价格再乘以3,就拿出来卖。

网友D:
居然说tek示波器技术不行,我晕

tek是示波器的No.1。

网友E:
@#@#

高端示波器泰克是不行的,泰克主要发展中端市场。安捷伦做仪器觉对再世界上是老大,无论是种类还是质量。就是因为他的射频做得好,所以才有能力做高端示波器。另外力科示波器在高端测试中用得也是比较多的,在大公司研究所才能见到。泰克的示波器功能强大,但是一些参数是还是不好和力科还有安捷伦比较的,应该说做高端示波器,泰克和力科没法比,不是一个档次,人家做光通信仪器的

网友C:
太无知了

TEK-最强的-DPO/DSA72004--带宽20G,取样率50G

Agilent--最强的,DSA90000A--带宽13G,取样率40G

力科--最强的SDA 11000--带宽11G,取样率40G

但是Agilent取样示波器比TEK稍强,达到80G带宽,而TEK取样示波器只有75G左右,这方面有小小差距,但实时示波器TEK最强.

而力科,虽然他做通讯,但即使他们专门用于通讯测试的也只有11G/40G.可见差距有多大.

TEK比Agilent和力科历史都要久远.

网友C:
TEK无论是操作界面还是产品功能

都比Agilent和力科要好,你们用用就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

Agilent曾宣传他们的软件不是强项(当面对TEK的竞争时),但实际上,他们硬件也不是强项。

网友C:
示波器的软性功能

是最容易被实现和抄袭的功能。这点可以忽略

你所说的Lecory的SDA18000,如附图,确实我忽略了,但它的性能也在TEK的最高水平,虽然采样率稍高,但带宽又稍低。

而且同样,SDA18000也只能在单通道下实现最高的性能,在双通道下,性能减半。

至于Agilent,差的太远就不提了。

声明我也不是谁的托,只是我只记得以前TEK一直是领导者,在模拟方面的佼佼者,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模拟带宽是全世界最高,达到20G(这里不提实验机种和采样示波器)

网友C:
附图是sda18000性能

提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些示波器的历史,TEK一直就是领导者。

在1979年的一组统计数据表明示波器的性能进展:
TEK:通用示波器带宽--1G,取样示波器带宽--14G
HP(Agilent):通用示波器带宽--275M,取样示波器带宽--18G
岩崎:通用示波器带宽--350M,取样示波器带宽--12.4G
力科????排不上号。

但是在2000年前后,TEK落后了,他们落后于Agilent,当时Agilent采用多AD相位延迟采样技术(一个通道集成数十个AD转换器),首先在采样率上跑到了世界的前列,但这是一项没有技术壁垒的技术,你可以集成多AD,那么我也可以。

而当时的TEK,正在和IBM合作SiGe技术,于是在2000年初。他们新的SiGe技术的数据转换器再次打破记录,之后的Agilent就一直没有太大的突破。

TEK去年或者今年(不记得了)被收购,可能因为这个过程拖慢了发展速度,因此在采样率上又落后于力科。但我相信他们能再次走在前端,因为他们的组织结构非常合理适合创新。

网友C:
sda18000

sda18000,集成了30个-每个2G转换率的数据转换器,提供最大60M点的存储深度(整机,如单通道则/2或/4),可扩展为150M点。模拟通道上升时间19ps

而TEK,DSA72004,集成了10个-每个5G转换率的数据转换器,提供20M的存储深度(整机,如单通道则/2或/4),可扩展为200M点。模拟通道上升时间17ps。

注意!!TEK的单个转换器速度更高,只是集成的数量比较少而已,因此潜力更大。

不过,现在看来,示波器业界变化非常大,老思维不行了,没想到不起眼的力科居然迎头赶上(虽然模拟带宽依然不是最高,但采样率已经做到最高)。而HP则走向没落,TEK被收购,但我觉得TEK前景仍然很好。

网友C:
磁芯存储器

是王安发明的。

另外,力科最新的WaveAce系列开始由普源代工,至此,三家巨头已经有2家找普源代工了。另外一家是安杰伦。

网友C:
应该说是ODM,因为设计也由普源进行

网友F:
我考虑过买一台普源的。

网友A:
哈哈

   本来讨论的是普元的示波器,结果变成TEK/AGILENT/LECROY的PK了。

   我也说我的个人观点:
    大家说示波器的时候总要和TEK比,其实已经说明一个问题,TEK是成功的。
    几家示波器都有特点,但是在操作性和用户界面上,应高说TEK最好!

网友G(2008-10-15):
世界有时候比想象的要大

不知有没有DX研究过RS的产品线?在EMC测试领域当之无愧的第一,很多射频测试连Agilent也只能甘败下风。据说RS的40G的示波器只用于军事雷达等,目前还不允许出口中国。唉......

网友F:
谁删了几帖??

网友H(2009-07-21):
1k也太便宜了吧

网友I:
我是外行,只是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