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液位的方法

楼主(2008-07-25):
测水,不深,只有不到1米,密闭容器,只是为了知道里面有多少水,要多点,连续最好。

网友A:
自己用还是设计液位计?

要是自己用有两种选择:
1.液位控制仪,并给它配几个金属杆(标示液位高度,最好不锈钢)
   得到的是继电器触点信号
2.液位变送器.得到的是4-20mA或0-10V信号
要是设计:用几个三极管就行,也就是自己做液位控制仪,简陋点!

楼主:
谢楼上

没太懂你的方案如何实现?
用几个三极管怎么做?

网友B:
玻璃管液位计,差压液位计。

网友C:
液位控制器

液位控制器有得买,外面买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A:
是这样的

就是最基本的共射放大电路控制段有两个,一个直接接一个探液位的金属杆,另一个通过负载的一个常开的触点在接一个探液位的金属杆,在引一个电源接一个探液位的金属杆他们三个端点的从高到低依次是,的直接接,通过触点的,接电源的.负载是5V继电器,
   当液位碰到最高的哪个秆子尖端时触点动作,液位回到第2个秆子尖端以下时触点松开!
   多配给个就多点啦!

网友D(2008-08-27):
电容法是可选方法之一

网友E:
电子+机械......

如果用机械机构+电子就可以实现连续测量

网友F:
方法太多了,自己线随便想想....

网友G:
液位传感器

液位传感器可以测水的深度,根据容器的底面积乘水位的高度,就可以知道里面容有多少水啦

网友H:
传感

顶7楼,利用一些四氟线做传感设备再将得到的信号转换为工业信号用普通表即可测出来。

网友I(2008-09-28):
买个压力传感器就可以搞定了

把压力传感器装在底部,液位越高,压力越大。

网友J:
有专卖的液位传感器呀

有专卖的液位传感器呀,投入式,超声波,磁致伸缩等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