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流

楼主(2008-07-28):
  我现在在作一个测试设备,设备上面要求在负载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测出输出电流的大小,我想通过一个LEM系列的电流传感器将电流转换成电压来测并返回到单片机内进行处理。
  可是我对LEM系列不甚了解,要测量的电流最大值为20A,最小值>1A。谁能给我推荐一个型号啊!
  先谢谢了!

网友A:
回复你的问题

你在回路里先串联一个0.1欧姆/100W的大电阻,然后在电阻两端取出电压,换算一下就可求出电流,即I=U/0.1(1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