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请教

楼主(2008-07-30):
最近需一1A恒流源电路,设计了一个,用34401A测量,输出电流为1A左右没错,但是读数总是有些跳动,最大到了40uA(六位半模式,每秒读数五次)。
用AC电压档量U4输出有接近0.1V,频率140KHZ,各位有谁做过类似的电路,指教指教怎样才能让它不跳。(调试环境为25度,选用电阻为1%金属膜)

网友A:
这个精度也不错了呀

这个精度不是挺好的吗,10万分之4的精度,加1uF的电容呢

网友B:
提高基准稳定度

楼主:
Re:西安周公

基准用的LM4040,用34401DCV可以看到10uV,基本无跳变(34401有本底噪声,读数稍有跳动,但频率很低,不似电流变化),ACV量LM4040两端噪声约40uV.R9用10个3W1欧电阻并联。此电路中U4换3nV的LT1007,基本无改善,U3换LT1007,电流跳变幅度减小很多,但还是不符合要求。U4的2、6脚加0.1uF电容,无多大效果。

楼主:
看来不行

准备改用一个运放的电路,用温度系数小的电阻。

网友C:
建议你按如下改电路

1.R12改220R的会加快对场效应管的控制
2.场效应管1脚和3脚加一个电阻会使小电流时更稳定且建立时间加快
3.场效应管3脚和U3的2脚加一个电容会减小波纹,0.1UF左右吧
4.用大一点的电阻做反馈采样直接反馈给运放省掉放大,会更稳定的

网友D:
这样的精度可以了.

这样的精度可以了.

楼主(2008-08-31):
改进后的电路

100mA通电3分钟后基本上可以保证相邻两次读数小于0.3uA左右的跳变,观察10分钟,偶尔会有1uA左右的跳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流取样电阻据说是25ppm,我非常的怀疑(图中5ppm标错了)!继续研究中.........

网友E(2008-10-10):
起因

从你提供的电路来看,我感觉现在的噪声可能来自P_VCC,因为:如果P_VCC是为5V,将U4输出端0.1Vpp的纹波折算到电源端的话,也不过是不到1mVrms。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仔细检查P_VCC的纹波就会查不到问题。
这时也许你会说U3、U4或者整个电路都有电源抑制能力(PRSS参数)吗?PRSS参数动辄80dB、100dB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主要原因是电路设计完全破坏了电路PRSS的高频特性,第一个图中C66、R70的时间常数为100ms,而后将C66改成0.1uF时也还是太大。然而在第二个图中这个地方的参数变成了0.1ms,并且调整管栅极的串联电阻也减小了,所以这是可能会改善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好将第一个图中的U3或第二个图中U5改成高速放大器,认真调整电路响应。

另外,这种纹波出现时,基本用不着怀疑电阻的精度及其稳定度。

楼主:
谢谢楼上关注

最近做了试验,将8楼电路中的R9改成12.2欧姆的锰铜丝电阻,R11改成1欧姆(图中为0.1,另U4使用OP27)的锰铜丝电阻,增加一级放大电路,调节R12,发现R12为400欧姆时输出噪声最小。将基准部分用一节干电池代替,未发现输出噪声明显变小,基本排除基准的影响。

网友F(2013-03-11):
这精度相当不错了,楼主能把完整的图发一份吗?跪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精度相当不错了,楼主能把完整的图发一份吗?跪求啊

8楼就是完整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