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关于铂电阻!

楼主(2008-07-31):
各位大侠,我买了一个PT100(两线制),在室温27摄氏度时,用万用表测的电阻为112.5欧姆(包括引线电阻,引线电阻约为0.4欧姆),但是根据公式R(T)=100(1+0.0039*T)算得的在27度时的温度值应为110.5欧姆,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A:
热电偶冷端呢?

热电偶冷端呢?

网友B:
铂电阻不是热电偶。

可按公式R(T)=100(1+0.00385*T)算

网友C(2008-09-16):
要么室温不准,要么PT100是次品

网友D:
还有可能万用表不准,测试电流加热了热电阻。

网友E:
Pt100热电阻的精度要高于普通万用表

而且也要远高于普通的用于测量室温的温度计的精度,用普通万用表测得的结果只可以说明热电阻没有断线或受潮。

网友F:
你的万用表有多准?

网友G:
方法不对

这种测量方法本身必定导致误差过大,表针的接触电阻和人体的温度辐射都能造成读数值过大,结果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H(2008-10-18):
综合误差结果:温度参照物的误差、Pt100的误差、万用表的误

网友I(2009-06-26):
那就再研发一款夜用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