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

楼主(2008-08-06):
如何将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如要求输入O--10V DC或O--5V DC,输出4--20mA。

网友A:
可以用ISO系列

可以用ISO系列的专用4-20MA隔离输出芯片

网友B:
AD694AR

用AD694AR
4-20 mA, 0-20 mA Output Ranges
Input Ranges: 0V to 2V, 0V to 10V
Precision Voltage Reference Programmable to 2.000 V or 10.000 V
Single or Dual Supply Operation
Wide Power Supply Range: 4.5V to 36V

我这里有芯片,QQ:416689312

网友C:
v-i转换电路

用一个运放就可以搞定了,看看这个图 其中511电阻不接.

网友D(2008-09-11):
运放搭的和专用电路的精度和温度特性不一样吧?

尤其是温度系数,好像很影响转换精度

网友C:
你要什么样的精度啊

你要什么样的精度啊 我上面的图可以保证到0.2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