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用表上的符号

楼主(2008-08-08):
经常用万用表,对表盘上的符号不太在意,请问500型万用表左上角前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一个是五角星里面有一个7,是否是耐压测试条件?另一个是三角形,里面有一个“!”,不知是什么意思?请解答。谢谢。

网友A:
符号

!指安全下使用
7不太清楚.好像是指在操作中不要超出仪表的最高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