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量电容的容值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12):
   如果给一个电源,和电阻,加一个示波器,怎么样能简单快捷的,测试出电容的容值呢??
通过什么公式,还有其中的原理,谢谢大家??

楼主:
那位大哥能告诉我撒,谢谢了

网友A:
参考一下

电容充电公式2008年03月10日 星期一 10:09设,V0 为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值;
    V1 为电容最终可充到或放到的电压值;
    Vt 为t时刻电容上的电压值。
则,
    Vt="V0"+(V1-V0)* [1-exp(-t/RC)]
或,
    t = RC*Ln[(V1-V0)/(V1-Vt)]

例如,电压为E的电池通过R向初值为0的电容C充电
V0=0,V1=E,故充到t时刻电容上的电压为:
    Vt="E"*[1-exp(-t/RC)]

再如,初始电压为E的电容C通过R放电
V0=E,V1=0,故放到t时刻电容上的电压为:
    Vt="E"*exp(-t/RC)

又如,初值为1/3Vcc的电容C通过R充电,充电终值为
Vcc,问充到2/3Vcc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V0=Vcc/3,V1=Vcc,Vt=2*Vcc/3,故
    t="RC"*Ln[(1-1/3)/(1-2/3)]=RC*Ln2
     =0.693RC

注:以上exp()表示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Ln()是e为底的对数函
数

<H1>RC充放电电路图</H1>
  RC充放电电路是电阻器应用的基础电路,在电子电路中会常常见到,因此了解RC充放电特性是非常有用的。
  RC充放电电路如图1所示。图申开关S原来停留在B点位置,电容器C上没有电荷,它两端的电压等于零。当开关接到A点时,电源E通过R向电容器C充电。在电路接通的瞬间,电容器电压Vc=0,充电电流最大值等于E/R。随着电容器两极上电荷的积累,Vc逐渐增大,电阻器R上的电压VR=E-Vc,充电电流i=(E-Vc)/R且随着忆的增大而越来越小,忆的上升也越来越慢。当Vc=E时,i=O,充电过程结束。
  试验证明,充电过程可用下面公式描述,即
  从公式中不难看出,充电过程中化和i是按指数规律变化的,而充电的快慢取决于电阻和电容的乘积,因此称RC为时间常数τ,即τ=RC。如果R和C的单位取欧姆和法拉,则,的单位为秒。
  根据公式计算在不同时司内的忱和;,其结果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越大充电越慢。当t=3τ时,Vc=0.95E 当t=5τ时,Vc=0.993E 一般认为当t=(3-5)τ时,电容器上的电荷已被充满。
  表1RC充电电压化和电流;与时间常数τ的关系
  当电路开关S在C充满电荷后由A端置于B端时,电容C上的电荷通过R放电,其放电也是按指数规律进行的。
  利用RC充放电特性可组成很多应用电路,如积分电路、微分电路、去耦电路以及定时电路等。

  图1 RC充放电电路

网友B:
现成的电容表套件

自己组装就可以了 - www.jye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