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是如何采集波形的

楼主(2008-08-14):
请问示波器是如何采集波形的??它的基本原理是怎么样的&gt???

楼主:
是数字示波器,,谢谢

是数字示波器,,谢谢

网友A:
o

   基本原理是数字示波器先对模拟信号进行A/D变化,所得数字量就是我们的后面需要进行处理的信号

网友B:
LS 太强了

可以当教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