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24位ADC-ADS1234输出的值抖动极大,为什么?救命啊!

楼主(2008-08-30):
下图是TI的24位ADC ADS1234的输入电路,现在遇到很头痛的问题是转换得到的数值抖动极大,只有在直接短路AIN3+和AIN3-才能使它得到稳写的0,只要AIN3+和AIN3-之间有100欧以上的电阻,ADC输出数值就会有比较大的抖动,结果是24位的ADC,实际还达不到12位,同样的输入电路,还比不上以前用的16位ADC,试过将AIN3+和AIN3-直接通过1K欧电阻接到模拟地、或图上的Vcm都不能使输出稳定为零左右,将下图的电阻减小到10K等级也不行,这是为什么?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