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波的问题,欢迎讨论

楼主(2008-09-01):
如图所示:

    在一个刚性载体的左端激励一个机械波脉冲,但刚性载体静止时,该机械波传播到载体右端的时间是固定的,与载体的长度有关。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刚性载体以一定的速度V向右运动,同时在刚性载体的左端激励一个机械波脉冲,那么该机械波传播到载体右端所花费的时间与刚性载体静止时是否一致?
    请大家参与讨论或赐教!

网友A:
LZ是不是想搞相对论?

这个问题和“一个滑板上有一小车,车和滑板朝相同的方向不同的速率运动,与滑板静止的区别?”看上去好象有相似之处。但是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你得先弄清楚机械波是在载体内部传输还是在载体外部传输?如果在载体外部传输,则解决方法如同滑板上的小车;
如果研究机械波在载体内部传输情况,则搞清楚机械波在介质(性质相同)中传输的原理和过程就不难了。但有一个问题的关键点是激励波是否是追踪上载体而传入载体的?如果是,则要根据物理学中的多谱勒效应原理算出机械波频率在从载体外部传入载体内部后频率的变化量。再根据频率变化后的机械波在载体内的传输速度来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

机械波是在介质运行到某个点时由介质内部产生的。

网友B:
静止是相对的,其实它也随地球自转,并一起绕太阳公转

网友C:
这不是光,不用相对论

参考awey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