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负控的吗?当4类功控类型同时投入时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08-09-06):
有做负控的吗?
负控2005中功率控制中,当4类功控类型同时投入时是如何处理的?
1: 按优先级,当前功率下浮控优先、营业报停控、厂休控次之、时段控优先级最低。只有优先级高的才起做用。
2: 每种都起做用,那种跳闸,那种优先。只有所有轮次都闭合该轮次,才闭合。

这两种的那一种是用的?还有其也种类吗?

网友A:
一般是按优先级处理的

不过每个公司的优先级处理顺序还是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