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交流信号如何进行AD采集???

楼主(2008-09-09):
郁闷,交流信号如何进行AD采集???

以前经常对直流信号进行采集的,最近要采集一个加速度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信号,该电压信号是正选交流信号,其频率为100Hz左右,用万用表测量其直流值基本不变接近0VDC,方案设计需要进行MCU+AD采集,AD位数16bit,模拟采样率10K
急求针对交流有无切实可行的测量方法?能通过测量还原出该信号的波形吗? 请高手解决!

网友A:
可以

交流直流应该是一样的,AD就是采集当前的值
根据采样定理,模拟采样率10K 对于 频率为100Hz  完全可以还原

网友B:
用运放作个加法电路加到0V以上

就是函数向上平移 才样完成减掉就行了!

网友C:
没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啊,ad73360,就可以,还有好多,要求也不高

楼主:
还得找合适的方法?

根据采样定律理论上当然可以,但如果直接用AD采样交流信号时,除了模拟采样速率要高以外,是否还的考虑AD的数据输出速率,比如采样一个周期的正弦波,如果AD采样速率为10KHz,而数据输出速率为2个/秒的话,那么AD实际上很难完整的检测该信号,就别说恢复信号了,另外还得考虑单片机的数据处理能力,实际上我用MSC1210做过采集正弦信号,其数据输出速率为20Hz,实际上采到的值乱变,幅值也不对。
 还得找合适的方法?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麻烦问题,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E:
我也在找

要测量并还原50Hz的信号,用什么cpu啊?

网友F:
一点想法

可以先用四个二极管实现整流桥,让交流变成直流变化的,然后在MCU中用软件实现一下。

网友G:
可以用交流测量的芯片

要求实时性较高的话,用直流交流变换芯片比较好,不过价格比较贵.但用四个二极管实现整流桥肯定不行,一是它不够精密,至少也得用精密整流电路,二是直流成份也会掺杂在其中.

网友H:
不是有很多双极性或差分的AD吗

不是有很多双极性或差分的AD吗,干嘛不用,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I(2008-10-12):
用AC-DC

用二个OP07结合一些电阻电容和二级管就可以实现AC-DC的转换,挺准的,然后AD用ADS7805或改进版ADS8505进行采样.

网友J: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为什么交流信号不能采集呢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为什么交流信号不能采集呢?我觉得有些场合不一定非要AC-DC吧,直接采样再计算可能会更准确

网友K:
用7027吧

用上海炬泉的7027吧
  感觉还不错的 有三路ADC 16位,最高转换速率28.8KHZ
  带MCU 24K FLASH 价格零售为13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