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09-10):
这个有所改动,还是不能运行,请高手帮忙改一下啊
缺水上水,水慢自停,原来用9015加继电器的,后来改为电磁阀,但程序没动,改以前就不行的

网友A(2008-10-12):
设计简单

这只能是个试验品,要成为产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网友B:
这样改

去掉1N4148,加入一个光电耦合器,像PC817
TIP41C去掉,直接用一个9013或什么的代替就可以了,可以节省成本.

网友C:
3楼节省成本方法真独特

一个PC817比一个TIP41C还贵

网友D:
那个金属电极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完了。。。

这种东西尽量用AC供电给传感器,否则极容易发生电解作用,很快就冒黄水了。。。

网友E:
水的阻值有多大?

要远远小于4.7K才可以。
不行就调试,万用表一量就知道问题出那里了。

网友F:
作为练习就无所谓了

如果做产品,一个LM555就可以搞定了的,不需要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