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测量工频电压波形并绘图,用什么ad芯片好?

楼主(2008-09-13):
要测量电力线路中的电流信号,并进行实时的绘图(在屏幕上显示波形即可),用什么型号的ad转换芯片能达到速度要求?

网友A:
microchip的MCP3302可以吖

microchip的MCP3302可以吖

网友B:
得看你要求什么精度。。。

网友C:
推荐

可以用ADS7805,现在这款芯片的改进版是ADS8505,16位的250K,挺好用的,我在设计数据采集系统时一直都在用这款.

网友D(2008-10-13):
ads8505太便宜了,不用

网友E:
ads8505太便宜了,不用

ads8505太便宜了,多少钱一片啊

网友F:
MAX1324贵点,么样?

MAX1324贵点,么样?

网友G:
示波器加电流互感器不行吗?

网友H:
ads8505太便宜了,不用?

好象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