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芯片,谢谢!

楼主(2008-09-19):
我的仪器中要用两个手按的按键作为触发信号,这个信号是否直接可以输入给单片机,还是先进行一下处理?如果需要处理,请推荐芯片,谢谢!

网友A:
.....

直接接单片机木有问题,只要是单片机就可以直接接键盘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