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T70XXX芯片

楼主(2008-09-20):
ATT70XXX芯片资料里的“标准表电能误差读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是现场测量数据吗?资料上直接就写出来了,也没有说哪里来的,
而且还分正负,郁闷!请知道的大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老兄 你是不是没做过电能表啊

用校验台测出来的

楼主:
ls兄弟,我就是没有做过才问的

那意思就是说是现场数据咯,呵呵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

校验台上的标准表有这项参数显示吗?^_^俺没钱买校验台

网友A:
校验台上有误差计的

网友B:
测过的

资料里的是实验数据,是现场测试过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兄台

不知道最便宜的校验台(0.5级)多少钱?什么牌子的?谢谢!

网友A:
单相还是三相呢

网友A:
单相7万 三相10万可以搞定 精度0.05级

网友C:
有些标准功率源也有这个功能...

楼主:
请教xuehongren兄

芯片里的基波电能寄存器是否在谐波表模式下就成了谐波电能寄存器?资料里好象没写,请大侠指教!

楼主:
自己顶

把xuehongren兄顶出来为止,呵呵

网友C:
基波电能寄存器与谐波电能寄存器是分开的...

楼主:
那谐波电能寄存器的地址在哪一段?

我看了ATT7022B的资料,“计量参数输出寄存器列表”里从0x00~0x7f的地址里都没有说明谐波寄存器,请zyok指点,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不校准功率增益(也就是相应校表寄存器填0)时,只校准电压和电流,那如果此时带纯阻性负载,功率跟电压电流的关系?P=UI?但好象结果不对,请做过的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C:
Re:那谐波电能寄存器的地址在哪一段?

1、谐波电能寄存器的地址在哪一段?
   不好意思,记错了,应该是当使能谐波功能的时候,原来相应的各基波寄存器就为谐波寄存器

2、P=UI?但好象结果不对?
   电压、电流的校正与功率无关,即使校正了电压、电流但并不会影响功率值,况且即便你是纯阻性负载,但由于你的电路以及互感器也会引起相位误差,功率也需另外校正

楼主:
谢谢zyok兄指点

想问一下,为啥功率测量时要用读数/2^8?能给出功率寄存器读数和电压、电流寄存器读数的关系吗?因为我没有买校验台表,所以校正不了功率,想通过电压电流来校正,我要求的精度不是很高,呵呵

楼主:
顶起来

现在测的芯片有功功率读数跟实际测量功率差2倍左右,难道资料上的/2^8搞错了?应该/2^7?郁闷

网友A:
不好意思 好久没上21IC了

不好意思 好久没上21IC了 ,7022B确实是一款性能不错的芯片,价格也比同类进口芯片便宜不少.
7022的功率与电压电流是分开来校正的 在校表上不存在关联.
至于实际功率与资料上的相差很大,我原来用的时候好像没有,时间长了 不能确定,应该以实际为准.

网友A:
现在在调 ATT7027

感觉芯片还不错 只是他们的资料不是很好.

楼主:
我现在按照资料里的方法校正功率

跟实际差两倍。反正校正电压时也是跟资料里不一样,电流倒是一样的。真奇怪他们怎么那样搞,不是明摆着忽悠吗?怕了,看来要找他们的技术支持骂一顿,NND。不过还是得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C:
忽悠吗?

这个芯片其实还是挺好用的,只是必须得要个标准功率源来校正
认真看他的资料和应用笔记吧,多半都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我原来用的时候感觉也很不错,他们的芯片资料与应用笔记好好看看,特别是应用笔记,认真按它上面的步骤操作,不会有错的

楼主:
不会吧

起码校正电压的时候就跟应用笔记里不一样。三相通220V电压,1.5A电流,纯阻性负载。但寄存器读数读出来的数值/2^13后,就是220左右,而不是资料上的340V左右,资料里好象放大了1.5倍,所以读数出来后自己计算的时候作了一点改动。其它的就不知道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了,郁闷!

楼主:
问一下zyok和xuehongren 两位大侠

应用笔记中功率增益校正和功率因数校正里的“电能误差读数”分别指什么误差?功率误差和功率因数误差?还是均指功率误差?没有标准表,所以想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增益设置对不

不要忘了ADC的增益设置需考虑在内的

楼主:
我的ADC增益就是按照资料上说的设置为4倍

但读出来的电压数值/2^13就是220V左右,而不是资料上的340V左右。

网友A:
你的取样电压多大

你的取样电压是0.12Vrms吗 你不会是取的峰值电压0.125V吧

网友A:
答24楼

“电能误差读数”都是指功率误差.

楼主(2008-10-20):
谢谢xuehongren兄指点

关于取样电压,资料上是这样写的:"建议在参比电压Un时的取样信号Vu为0.1V,放大倍数UADCPgain=4,这样可获得良好的线性特性,保证计量精度"。
所以我只是保证我的取样电压在220V时为0.1Vrms左右,不知道这有何问题吗?望赐教,谢谢!

楼主:
我是采用互感器方式取样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吧

用万用表量下,交流的地与直流电压是否连接正确

楼主:
???

我的模拟地与数字地是共地的,否则芯片参考电压也不准确。我想电压是没有问题的。
另,上面所说的“电能误差读数”指的是功率误差,那在校正功率因数时视在功率误差跟有功功率误差是一样的吗?望赐教!

网友A:
看看电力方面的书吧

功率因数的校正实际上是芯片里面采样并ADC后电压与电流之间数字相位的调整

楼主:
谢谢xuehongren兄指点

如果不是没有标准表,也不用麻烦大家了。现在我基本能够把需要的参数校正过来了,因为要求精度不是很高,所以有些参数本人没有校正,但已经达到精度要求。还是感谢各位的指点,使本人对这款芯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网友A:
呵呵

这款芯片确实不错.

网友D:
功率也要校准,还有功率因数

ATT7022B的功率也要校准,还有功率因数,只要把合理的值写进去,就可以,绝对不会误差那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