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字电位器

楼主(2008-09-26):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模拟一个5-300欧姆的可调电阻,至少模拟输出100个点。
选用数字电位器似乎可以,可是没查到有这个范围的器件?
请问什么样的器件可以实现?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案?

还有我看一些数字电位器的介绍中说,数字电位器类似DAC,我不太明白,数字电位器最终输出的到底是单纯的电阻值,还是加了电流后的电阻呀?

网友A:
电位器输出的是什么?

当然是参考电压了。
可变电阻输出的才是参考电阻嘛

网友B:
二楼的错了

电位器输出参考电压?????
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哦!!!
电位器不就是可变电阻吗!!没有什么输出不输出的.

数字电位器与一般的电位器一样也是可变的电阻,只不过是要通过编程来实现.
有时候数字电位器可以用DAC来代替,这只是在当这个数字电位器是用压调节电压的时候,

数字电位器一般是不太准的,误差比较大

网友A:
工人和工程师都是人

工人输出体力,工程师输出脑力。这就是职位的区别。

同样,我们需要设计一个机器人工人的话,就让他输出体力

设计一个机器人工程师的话,就让他输出数据。

这也是职位的不同。

电位器的功能就是输出特定电压,因此数字电位器,就输出特定的电压,那么=DAC

可变电阻输出的是可变电阻,那么数字可编程电阻,输出的就是特定的电阻,没有市售成品,一般情况下就用mos,通过控制G电压来近似。

学过哲学没有?

网友B:
4楼的完全错了

我哲学学得不好,虽也只是菜鸟对于我用过的东西还是懂的

数字电位器到处都是
DS1844  8位10K数字电位器
MAX5494 10位10K 50K 双数字电位器
这只是我用过的,数字电位器还多着呢
数字电位器里面都有抽头!!看这个图,里面是由MOS管模拟的不??

网友B:
再发一个图

这个图是输入的数据与输出的电阻的关系,它们大致是线性的关系,

网友A:
恩,我错了

确实有这个东西,看来美信是完全按常规电位器的设计思路来设计数字电位器

实际上很多数字电位器就是DAC。

因为“电位”器。就是输出电位--电压的。

当然电位器和可变电阻结构完全一样,可以换用,就好比工程师也可以做体力活一样。

但当我们严格区分他们的时候,定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比:一个不知道什么是电位器的人,听到电位器这个词,首先不是把他和可调电阻联系起来,而是把他同一种能输出特定电压的东西联系起来,那么他就会想到DAC

楼主:
有点晕!

就是说如果在各个抽头都不接电压的话,输出的就是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