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三相电表芯片?

楼主(2008-10-05):
大家都用什么型号的三相电能表芯片?

网友A:
我们这有电表用的系列芯片

网友B:
支持国产芯片,ATT7022B

网友C:
..

ATT7030 ATT7028 。。。。等  建议去炬泉网站看。

网友D:
ATT7026 用过,还不错

网友E(2008-11-05):
强烈支持70XX系列

相信我,没错的.

网友E:
如果做三相普通表

那么可以用三片7755来做,但要加一个单片机,开发工作量大点,但做出来的成本低.可以做成全自动校表.
也可以用ATT7030来做,但需硬件调校,生产比较麻烦些.
当然也可以用国产的7752,和ATT7030差不多.

如果做三相多费率表,带电压电流测量功能,可以选用三片5460或ADE7753,但成本高.
最好选用ATT7028,功能不错,性价比最高.
当然也可以用AD7758来做

如果要做带无功计量的如多功能表,那可以选用三片5460,这个方案是比较传统的方案.
另外一种是用AD7758,现在用这个芯片的比较多.性能也不错.
最好的还是用ATT7022B,这个芯片功能全,电流电压输入都有可调增益放大器,充许有较大范围输入(软件需做好),另外还有一路额外的AD检测零序电流,还带温度检测功能.所以这个芯片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F:
STPM01

用三片STPM01也可以,功能也不少:
.精度高(0.1%);
.测量有功电能、无功电能、视在电能、电网频率、电压有效值和瞬时值以及电流有效值和瞬时值。其中对于有功电能,可计量有功基波电能和有功谐波总电能(基波至第50次谐波);
.火线和零线电流自动监测,可实现防窃电功能;
.支持锰铜分流器(SHUNT)、电流互感器(CT)和罗高夫斯基线圈(ROGOWSKI COIL)电流采样;
.3.3V 至 5V芯片供电,功耗低;
.1.5V 和 3V 内置电压调节器可提供1.5V 和 3V 两路电压输出;
.内置56 BIT OTP 及其影子内存(RAM),可放置电表配置数据及电表校准数据参数;
.数字式快速校表;
.符合IEC62052-11和IEC62053-2X 规范

网友F:
如果做低成本的可以用:

STPM1X是意法半导体公司针对中国中低端电表市场推出的单相电能计量芯片系列。它由STPM11、STPM12、STPM13 和STPM14四个产品型号组成。它继承了STPM01精度高(0.1%),功耗低和可靠性高等特点,同时去除了在中低端市场不需要的功能因而其价格更具竞争力。它与STPM01 封装完全一致且引脚完全兼容(TSSOP20封装)。STPM11、STPM12 是单电流通道计量芯片。STPM13、STPM14 是双电流通道计量芯片,具有防窃电功能。

网友E:
广告先生

你的STPM01多少钱一片,我怎么没听说过.能做2块一片么?
现在有哪些厂在用? 没价格优势的话就别在这做广告了.

网友F:
闭门造车

1.楼上的,你没听说过,说明ST公司“广告“没有做好,呵呵!
2.对于价格,我不是买芯片的,我也不是推销产品的,我不了解,如果你有兴趣你完全可以去找相应的公司咨询。对于上面的介绍,我也是通过网络COPY过来的。
3.我做这所谓的“广告“确实起到广告效果,至少能让你这种没听说过的人现在听说了,至于开发者用什么芯片,只是多了一个选择,有何不好?难道你就永远抱着你所知道的技术,你所了解的芯片,进行项目开发吗?闭门造车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G:
电表芯片的防雷和防静电

对电表芯片的防雷和防静电保护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H(2010-07-27):
TM9936三相三线或三相四线电度表
可完全兼容替代SA9105
    TEL13266559876
原厂TM7755(替代ADE7755),性价比最高,联系13266559876

网友I(2010-10-18):
7758就不错啊,性能,精确度都很不错的。我这边专业代理各类电表用ic,有兴趣的可联系我。tel:13544015421

网友J:
问下  ATT7022B 大概多钱  还有7758 7878  谢谢  100p 量

网友K:
7758多少钱一片哦?

网友L(2010-12-26):
回复 网友K:
上淘宝大概问了下,7758一片20,7878一片25,性能差别也不是很大,自己还没用呢,老板说的O(∩_∩)O~共同进步

网友M:
先看看国家电表招标有求,上面有写。

网友I(2011-03-28):
7758比较贵,ATT7022已经停产,可以考虑用7752啊

网友N(2011-05-14):
珠海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