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什么万用表比较合适

楼主(2008-10-07):
价位在几十块钱范围内,主要看性价比

网友A(2008-11-07):
的确是新手,呵呵,淘宝上买吧

的确是新手,呵呵,淘宝上买吧

网友B:
UT33

优利德UT33不到40元,挺实用。

网友C:
都不贵 花个100块买个吧

网友D(2008-12-07):
胜利 VC97

胜利 VC97

网友E:
南京科华

南京科华的指针式万用表也可以,还不贵。25元左右就可以了,也适合新手。

网友:
几十块一块的?

网友F:
选择与自己工作相符合的仪表

选择与自己工作相符合的仪表,不然你永远是个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