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单片机如何检测到勺子放到盘子里?

楼主(2008-10-07):
单片机如何检测到勺子再盘子上面运动(吃饭动作)或者静止呢?

盘子就是家庭用的那样大小,勺子柄套一块强磁铁,
1:盘子部分用什么传感器呢?
2:如果绕几匝线圈的话,如何设计呢?
   因为磁感应产生的电压很低,也不知道怎么放大,
   才能让3.0v的单片机检测得到,单片机电池供电,
   有0.7v的压降范围,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霍尔元件

楼主:
00,盘子这么大,而霍尔能检测到吗》?

没用过霍尔,感觉霍尔只能检测固定点吧,
而勺子放的位置不固定啊。

网友B:
我推荐2个方案

采用射频卡方案好像可行。
勺子上放棒型卡,盘子底下放线圈。

喔,(勺子柄套一块强磁铁)那就采用磁阻传感器 比如HMC1002 / 1022
是垂直双方向感应器,都可以测地磁的。

网友C:
2个方案

1、勺子不做任何处理,只在盘子底下贴一片2毛钱的压电陶瓷片,用压电陶瓷检测震动以判断有没有勺子在动;
2、勺子必须是金属的,在盘子底下装线圈,采用金属探测器原理来检测(勺子在盘子不同的位置时,可以得到变化的信号);

以上1方案的功耗和成本都很低,2方案较复杂。

楼主:
hi

fzyuan:
谢谢,1:方案恐怕难以达到设计要求,估计不用勺子,拍打桌子也会反应!
          有悖设计初衷!
      2:已经做出来样品,但是距离还是不行,面积大的金属可已检测到,
         勺子头测试,经常测不到!
  头痛,急的头发都白了。。。

网友D:
盘底线圈、磁性勺头,应该可以

网友E:
你应该把你的需求说的再明白些!

网友F:
这样:

参考触摸屏方案:超声波、红外应该都可以;电阻的可能不行。

网友G:
问吃饭的人,你把勺子放到哪里了?

在手中请安1,在盘子中,请安2,放到桌上了,请安3,不小心丢了请安4,其他请安5.

网友C:
回复doob:

doob:
1、我说的第一个方案,应该是可以区分出勺子动还是外面的其他动静。要知道,现在市场上有一个所谓的家用清洁机器人的传感器用的就是压电片,用于检测是否还有垃圾。

2、在一个碗里检测一个金属勺子是比较容易的,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原理?甚至可以检测到勺子动还是不动、有还是没有。灵敏度可以做高,再配合软件进行一定的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