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KHz方波怎么产生?

楼主(2008-10-14):
怎么产生一个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0V的120KHz的方波?
有没有现成的模块?便宜的?可调节的?
如果用一个小单片机写个程序来产生的,有点麻烦,最好
能要现成加电就能用的模块!

网友A:
用CD4093做个振荡器就是了。

网友B:
呵呵,用个施密特触发器做就OK了。

楼主:
是不是要用到晶振?有点罗嗦了

网友B:
施密特做的振荡器

楼主:
不理想啊~

555好像振荡周期只能做到几个赫兹,而且外围电阻多。
斯密特电路要用到运放,好像有负压,就是最低电平小于GND。
再想想~~

网友B:
555好像振荡周期只能做到几个赫兹?

我没看错吧,还是你打错了?是只能到几MHz?晕!

楼主:
反正振荡周期好大,我以前做过一个1秒周期的方波电路

网友C:
呵呵!

感觉问的人比答的人要牛!
看哪语气!感觉像老师问小学生!

楼主:
不好意思,主要看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D:
555的震荡频率不只几HZ

主要是通过外接电阻来设置.可以做到很高的

网友E:
555我试过180k,还可以更高的,但是当时够用了,没有再往高处弄。

网友F(2008-12-05):
CD4060用3.84M晶振32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