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观测一个正在运行的mcu的晶振情况

楼主(2008-10-22):
网络上没找到,恳请高人指点。

网友A:
x10

探头打到x10,然后测晶振的其中一个脚。

网友B:
难道楼主以前测晶振都是在晶振不工作的情况下?

难道楼主以前测晶振都是在晶振不工作的情况下?

网友C:
闷宫酱,哈哈,晕

网友D:
..

LS的兄台。。。。。。。。。

网友E:
回复主题:如何用示波器观测一个正在运行的mcu的晶振情况

把示波器打到X10档测试MCU的晶振输入脚,一般为OSC1.
因为示波器的表笔有电容会是实际测试到的频率降低.要精确测量频率要使用频率计.

网友F:
hehe

有时候输入电容会让电路停振

网友G:
可以直接测量OSC2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