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及各大虾

楼主(2008-10-27):
    我现做的工频耐压系统,用ATT7022B做采样芯片,其中两路做电压采样,一路电压为380伏市电(最大量程),一路为100伏50HZ信号(最大量程),用电阻分压的方式采样;另两路做电流采样,均为0~5A的50HZ信号;LCD显示;5V开关电源供电主板。
    现场试验,要求供380V工业电,变为高压输出。过程为380V工业电送高压调压器,变压器输出电压受该调压器调节,调压器的信号通过电流、电压互感器采集,即为以上输入电流、电压信号,并送入主机处理,高压输出侧输出电流、电压用互感器采集信号,即为以上输出电流、电压信号,亦送主机处理。
试验有两种,一为升压试验,一为击穿试验。
    现在的情况,当升压实验时,即调压器升高,变压器输出为10KV的时候,接电流输入、输出不死机,显示正常;当接输入输出电压信号时,死机花屏。
   当做击穿试验时(高压输出侧瞬间接地),无论接与不接信号均死机花屏。
    祈解答困惑。

网友A:
你说的没明白

你说的还不够清楚啊,没看明白.
最好画个框图.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热心,问题已解决

谢谢楼上朋友的热心,问题已解决
电源的问题,就是系统220V电源输入时,一定要加交流滤波器,马虎疏忽不得哦。

网友A:
呵呵

解决了就好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