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数字表测电容值,怎么没有反应呢。

楼主(2008-11-06):
(无正文)

网友A:
要用指针式表测

数字表的输入阻抗高,没有较大的电流对电容充电

网友B:
测电容?

是普通万用表的电容档?
有专门插口的,不能用表笔。

网友C:
差错地方了

网友D(2008-12-09):
方法错误

用普通万用表测量电容很少能在线路板测量出电容值...

网友E:
能测的,数字表有电容档的,要接触良好才有用的

网友F:
电容不是用表笔去测的,而是要插到那个专门的插座上测哦

网友G:
其实很简单

仔细看看说明书
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电容未放电,把电表烧坏了也会没有反映的
用Ω档正反测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