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半的电表用多少位的A/D?

楼主(2008-11-12):
请问:做一个5位半的电表,分辨力应该是1/200000,那么选用的A/D的精度应该比这个高,对吗?也就是说至少要20位的A/D,1/1048576,请问是不是这样呢?
    我看到目前有8位半的电表,那么得用多少位的A/D呢,好像目前市场上没有那么多位的,不知我理解的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A:
高精度的表都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网友B:
精度高一个等级要搞死人的。

网友C:
呵呵 这种表你们的ADC一般都是厂家自己设计的 积分型 余数

温漂 噪声 老化漂移 .... 这些问题重要。

网友D:
可不可以这样说

所谓六位半、八位半,是指不受噪声影响所能达到的最高分辨率。

网友C:
差不多可以这么认为吧

---------------------------------------------------------
引用 网友D:
电测仪表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5楼: 可不可以这样说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都直接上24位AD

因为这样的高位AD实际中很难发挥出全部精度,而且这种精度的一般是西格码-德尔塔型的,速度比较慢,价格也不算太贵。

网友F:
ayb_ice:有没有搞错哦

二十四位的AD,能做出八位半的表??如果是没有误差的二十四位的AD七位半都做不到呀,再别说它是有误差的,

网友G:
20位?有冇搞错?

做一个5位半的电表,分辨力应该是1/200000,那么选用的A/D的精度应该比这个高,对吗?也就是说至少要20位的A/D,1/1048576

网友E:
回8L

我有说过24bitAD做出八位半的表吗。

网友H:
7位半以上一般用32位ADC

4位半~6位半可以用24位ADC.

4位半通常是指有效分辨率为1/20000,实际上1/20000是对应一个满量程来说的.

比如2V为满量程时,4位半仪表最起码是,显示中的0.1mV级别不会跳动,但具体精度绝对不是0.1mv.

网友F:
回10L

LZ的问题:-----"我看到目前有8位半的电表,那么得用多少位的A/D呢"
你在7L的回答   ----  "这种情况一般都直接上24位AD"

网友I:
32位AD?还没有见过这么高分辨率的,

能告诉个型号见识下吗?

这么高分辨率,估计人走过,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有变化了。

网友A:
楼上的高手,去TI找32bit ADC

ps:我可不敢惹你啊!!!

网友J:
呵呵

我偷偷的笑一下........

网友K(2008-12-19):
转自8508A

分为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两部分。模拟电路以多斜率多重积分式 A/D 转换器
为核心,数字电路以单片计算机为核心,两部分之间以光电耦合的串行通讯进行信息交换。两部分之间在电气上完全隔离,仅靠光来实现信息的传送。
多斜率多重积分式 A/D 转换器是在本公司的四斜式 A/D 转换器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 输入被测电压在一固定的时间内接入积分器, 机内参考电压也在此固定时间内多次接入, 使积分器输出幅度一直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在这一固定时间结束后, 机内参考电压将积分器输出电压反向积分过零。由于在积分的不同阶段,机内参考电压各不相同,使得在整个转换过程中即是多重积分循环,又在每个循环中出现了多种斜率。
这种转换方法,既解决了转换时间与高分辨率的矛盾,也解决了积分电路失调、噪声、积分电容介质吸咐效应等不理想因素对转换精度的影响。

网友L:
8位半要用定制的26bit!

8位半要用定制的26bit!目前8位半的数表主要有Agilent3458A(opt002+HFL),FLUKE8508A,darton/wavetek有1281(FLUKE首歌了wavetek后在1281基础上制造了8508)!

网友I:
楼上的,你说话怪怪的,让人听了不舒服。

好像你专门想惹我!

网友L:
8 1/2数表的技术指标是E-6!

8 1/2数表的技术指标是E-6!也就是说表是0.000X% 的!第7位是平均值,第8为是异常值!技术指标在第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