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高手

楼主(2008-11-15):
(无正文)

网友A:
u4是光电转换

你那个R1搞150M,电路板的绝缘电阻都比他小!

网友B:
你那个R1搞150M,电路板的绝缘电阻都比他小!

可以通过具体的接法处理。

网友B:
具体理解而已

VR1本来是调节失调的,可是为什么实际效果是类似于调节增益。

网友C:
这样说,你看对不对?

若没猜错的话,CA3130作用是将电流转变成电压,感应的电流应该是pA级别的,这样可以理解有150M欧姆的电阻,作pcb的时候,该电阻须用standoff,不然有上面的朋友所所说的PCB绝缘阻抗的问题,VR1对CA3130调零作用,运放有温漂和时漂的问题,再加本身有输入电压失调。希望这些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