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检测pA级电流

楼主(2008-11-19):
(无正文)

网友A:
reply

我以前做过,测试范围跟楼主接近。当时是测量氧电极的输出信号,为感应的电流信号。

楼主:
您好

楼上的能分享点资料吗?或者给小弟点拨一下
muxinyu601@163.com

网友B:
大家不要回复了

做不出来的
如果想做,先把比pA级高的源先做出来,然后问问KEITHEY的工程师,他们的pA计是怎么做的

楼主:
楼上…………

做得出来啊,别人怎么做出来的呢?

网友C:
有办法可以想的

好像有见过,但是不记得电路了

网友D:
我们上次连nA级的电流都没有测量出来,有方法吗?

网友E:
用OPA129做吧,设计PCB要特别注意

楼主:
8楼兄弟

也有人建议用OPA129做,可是一想到具体电路就蒙,加电阻反馈还是电容积分呢?如果电容的话怎么确定容量的大小,电容如何放电? …………哎

网友E:
那就给个参考吧

这个电路最好再在U1的第3脚增加一个偏置电流调节电路,具体做法请参考OPA129的手册。

楼主:
刚刚出差回来,谢谢楼上无私共享,待我做实验看看

网友F(2008-12-19):
有可能做出来。应该用LMC6081

能不能测量主要看运放的偏置电流。OPA129 为100fA, LMC6081为10fA
因此测量1pA是完全可能的。

网友G:
自己感兴趣就做吧

做出来成为产品几乎不可能
----------------------------
“如果想做,先把比pA级高的源先做出来,然后问问KEITHEY的工程师,他们的pA计是怎么做的”

网友E:
再问楼主2个问题:

1.你要测的电流的满量程值是多少?1pA、10pA?精度要求10%?1%?
2.可以接受的测试时间是多少?每秒10次、每秒1次、每10秒1次?

以上条件对方案设计很重要。

网友H:
可以测~

如果不是想做电路,只是测量,用4位半数字万用表(2M输入阻抗)的200mv档测就行了,0.01mV正好对应1pA,如果做电路,参考下4位半数字万用表电路啊~

网友I:
KEITHKEY有台617在美国网站上查电路图!

KEITHKEY有台617在美国网站上查电路图!6517A是后来的,没有图了!

网友J(2012-12-21):
可以参考一下这里: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1.html
Keithley 617我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