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毫欧级电阻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08-11-20):
不是用现成仪表,自己设计

网友A:
交流低频

网友B:
设计一个恒流源,将电阻变成电压就OK了

网友C:
主要是消除引线的影响吧,如果用恒流源测量点应接在电阻两

测量电路输入电阻越大越好.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fzyuan可否再详细说说交流低频具体是怎么做的?
现在能想到的做法和systemboy说的差不多,就是四线测量的那种方法.

网友A:
先说一下systemboy方案的问题

先说一下systemboy方案的问题,这种方案是用来测量欧姆级以上电阻的,假设被测电阻为10mOhms,你用1A的直流恒流源也只能在电阻两端得到10mV的电压,若是1毫欧呢?这么小的直流电压必须要用高精度的放大器,失调电压的飘移必须小到uV/度级。而一般来说是不可能采用1A这么大的激励电流来测量的,那么实际的信号要比上述值小很多。

所以,我说采用低频交流电流进行激励,譬如说10mA的1kHz的交流电流,在10毫欧电阻上可以得到100uV的1kHz的信号,将这个交流信号进行放大要比同级的直流达到相同精度要容易得多。可能选用TL072这类运放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方案对于电感量较大的电阻并不适合。

大致的电路结构:
振荡器->驱动级——>被测电阻(注意接线方式,引采用四线制)——>交流放大(可能需要包含带通滤波器)——>全波精密整流——>直流输出。

楼主:
fzyuan方法很妙

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D:
恒流源+4线制

漂移做小了,理论上多高的精度都可以标出来的。

网友A:
不要用恒流源

恒流源只会增加成本和难度,而对精度并无必然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