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和CAN一般都用什么样的接插端子?

楼主(2008-11-22):
我最近有个工控板子的项目,需要有1路RS485和1路CAN输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接插端子,如RS232用的都是DB9,我想用工控比较规范的接插端子,是否有标准?谢谢

网友A:
canbus可以使用DB9;DB9有标准,我估计你上网能找到

至于5.08间距的那种端子,就没有标准了;一般按照phoenix的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