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三相电流测量怎么在输入5A标准源时候会突然出现0值的

楼主(2008-11-26):
  用的电流互感器(5A/5mA)将外部电流信号引入,转变为电压信号送入449的AD,用标准测试源加5A电流时,一般情况下测量结果都是5A左右,误差很小,0.1%以内,但是会偶然出现0,而且如果我加的标准源不是5A,而是4A或者6A,就很正常,不会出现这个现象,我测试了一下,好像只有在输入标准源4.999~5.002A的时候会有偶然出现0,其他的值都不会,这个怎么解释阿?

网友A:
先确定是标准源的问题还是测量仪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