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05 热电偶

楼主(2008-12-04):
用过XTR 105 测热电偶电压的大虾  来回答下   感激了
      我用的 XTR 105 接热电偶的电路 就是常用的那种    我想问一下  那个电路系统 是不是线性的   就打个比方说  我温度是1度的时候  输出是 1MA 电流  10度的时候是不是就是10度呢

        (注意 我不是说XTR105本身是不是线性输出,我是连热电偶连在一起算的整个系统)
     好心人回答 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不是 跟温度不成线性

无法对热电偶线性化 可以对pt100线性化
对热电偶要求不高时是可以用它。

网友B:
再看一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